发射机通过空口传输的信号和用衰减器衰减信号质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2-18):
想问一下空口传输衰减和用衰减器衰减有什么区别,在链路预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加入发射机噪声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网友A:
衰减后的信号更弱,在实验室做实验,如果信号直接辐射出的话,会对人体有伤害的,同时也容易把仪器给烧坏,而采用发射小功率,那么测试又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后的信号更弱,在实验室做实验,如果信号直接辐射出的话,会对人体有伤害的,同时也容易把仪器给烧坏,而采用发射小功率,那么测试又不全面。

你好,我问题没有写清楚,其实是设备空口传输和用同轴线加衰减器连接两个设备的天线端口模拟空口传输,有什么不同?还有链路预算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发射机对信号质量产生的影响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