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物联网通讯技术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2-02-18):
常见的物联网通讯技术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在实现物联网的短距无线通讯技术里面,蓝牙、Wi-Fi、zigbee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短距无线通讯技术。

网友:
“低功耗蓝牙”模式下实现了低功耗,覆盖范围增强,最大范围可超过100米

网友:
Wi-Fi的优点是局域网部署无需使用电线,降低部署和扩充的成本。另外,根据Wi-Fi联盟指定,“Wi-Fi认证”是向后兼容的,它指定一套全球统一标准:不同于移动电话,任何Wi-Fi标准设备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正确运行。

网友:
zigbee的优点是功耗低,网络容量大,工作频段灵活。

网友:
蓝牙的各个版本不兼容,组网能力差;网络节点少,不适合多点布控。

网友:
Wi-Fi的缺点是通信距离有限,稳定性差,功耗较大,组网能力差,安全性也较差。

网友:
ZigBee缺点是数据传输速率低,有效范围小,抗干扰性差,ZigBee协议没有开源,以及和IP协议不的对接比较复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