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Library找不到单片机元器件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2-18):
我安装的是altium Designer 10,我想调用51单片机,已经知道它存放在Philips元器件库里,打开我安装软件Library文件夹,可以看到这个元器件库文件夹,但是打开软件,通过Library查找却找不到这个元器件库,也就是无法加载51单片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AD没有STC89C51的元件,要自己画

网友:
这两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ProDXP里有单片机吗?我也需要呀

网友:
把PROTEL DXP中的元器件库直接复制到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元件要自建库。网上有些朋友做好的库可以下载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