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分享]:强行修改shape/via/pin/cline的网络(源码)

楼主(2022-02-18):
    15.5.1版本的,via 不成功

网友:
    Pin其实用的比较多的,PCB上的swap会用到

网友(2022-07-27):
    感谢分享,希望能用到

网友(2023-06-07):
    有用,还下载不了

网友(2023-07-19):
    挺有用的小工具

网友A(2023-10-24):
    感谢大佬的分享。但是当放置一个没有任何网络属性的器件时(如测试点的封装到PCB中),能否支持把这个新加入的器件的pin 进行添加net属性呢?(新添加的器件的网络属性为dummy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的分享。但是当放置一个没有任何网络属性的器件时(如测试点的封装到PCB中),能否支持把这个新加 ...

    直接改应该是不可以。这块我没研究过 不太懂。可以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的。

网友:
    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2024-06-19):
    感谢分享,AD转allegro出来的一堆无网络的线

网友B(2024-11-12):
引用 楼主:
    cline必须物理连接到其他网络了,才能修改为该网络。

    請問如果是連到GND可以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果是連到GND可以改嗎

    如果cline连到GND了,但是现在的网络不是GND,是可以改成GN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果是連到GND可以改嗎

    db大 感謝回覆, 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cline连到GND了,但是现在的网络不是GND,是可以改成GND的。

    db大大,相反的原本連到是GND,要將GND更改其他netname就無法 ?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大大,相反的原本連到是GND,要將GND更改其他netname就無法 ? 感謝。

    cline和某个net有接触,就能修改为该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cline和某个net有接触,就能修改为该net。

    好的 謝謝db大的回覆

网友(2025-01-04):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2025-02-18):
    好像遵循这样的一个过程:把某段走线从原来的网络断开---》变成了dummy net---分配到指定网络。

网友(2025-06-30):
    我用的17.4修改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旧的版本 有报错吗?
    你把axlChangeNet替换成axlDBAssignNet试试。

    我至今不知道这两到底有啥区别。。
    不同版本现象不一样。

    我用17.4失败了,请教一下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17.4失败了,请教一下大佬。

    我知道了 和Jun skill 冲突了 不加载jun skill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