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请教:使用部分SKILL时不能使用滚轮缩放视图

楼主(2022-02-18):
    经过测试,在几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会出现使用skill时不能使用鼠标滚轮缩放视图,done之后,缩放的过程会一次性全部执行。

    条件1:程序中使用了while(axlSelect(?prompt prompt)循环。
    条件2:在env中设置了快捷键funckey,使用alias不会出问题。
    条件3:在allegro中必须在pcb界面直接输入快捷键,在控制台中输入快捷键然后回车也不会出现问题。

    我是在17.2下测试的,快捷键就设置了一个字母。
    请各位大佬们帮忙测试一下是否有同样问题,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继续请教。。。。zsbd

网友(2022-05-06):
    用快捷键设置命令也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2022-10-14):
    使用SCR 调出skill后,也同样会出现,请问下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2023-01-09):
    Mark 同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
    17.2无解。17.4貌似没问题。

网友A(2023-12-03):
引用 楼主:
    17.2无解。17.4貌似没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16.6也不会出现,17.2会出现。后来我查询env时发现,17.2的env设置多出以下设置:
    # enable the Qt Command Window by default
    # set enable_command_window_history

    我将set enable_command_window_history这个注释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16.6也不会出现,17.2会出现。后来我查询env时发现,17.2的env设置多出以下设置:
    ...

    我这里没设置过这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没设置过这个参数。

    那看下command栏和16.6是不是一样的。因为set这个设置后,command那一行会变成单独的一行。如附件所示:

    将这个set注释掉后,就会和16.6command栏显示一样。滚轮失效,命令堆栈,就会解决。

    我近期还出现过跑一个skill后,滚轮放大缩小失效。但是不会形成命令堆栈的情况,按下一个命令有效。未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下command栏和16.6是不是一样的。因为set这个设置后,command那一行会变成单独的一行。如附件所示:
    ...

    6噢!17.2的enable_command_window_history设置默认是开着的,手动取消并重启后,控制台窗口变成16.6的样式了,同时这个问题也解决了,看来这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