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差分信号在PCB布线时要不要控制120欧姆阻抗

楼主(2022-02-18):
各位大侠:CAN差分信号在PCB布线时要不要控制120欧姆阻抗,短接电阻通常选120欧姆,但是PCB走线要不要控制120欧姆呢?

网友:
    不用,线走粗一些就行

网友:
    速率低的话对短距离走线应该不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具体可以评估比较两个符号位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否够让电信号在不匹配的这段线路上往返5次以上(因为每次反射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衰减,反射次数多了残余的反射能量就没法干扰到下一位正常信号波形了)。

网友:
    看情况,级联比较多的话,就需要终端匹配

网友:
    然CAN的匹配电阻的取值范围比较宽,大部分情况好像都没什么影响,但你按标准120控制肯定是最好的。

楼主:
    我和同事讨论了下,觉得CANH、CANL是有必要在布线时按照120欧姆特征阻抗去设计的,这样信号完整性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