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断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18):
    51单片机外部中断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
    51单片机有两个外部中断申请输入端:INT0 和 INT1
这两个引脚对应两个中断入口,只有这两个引脚上的电平变化,才会触发相应的中断

网友:
    配置完中断后
INT0 和 INT1的电平变化会触发对应的两个外部中断,然后会自动进入到中断服务程序

INT0 和 INT1的电平变化是引脚上外部电压决定的,不需要程序对其进行操作,中断的出发也是硬件完成的
    在C语言环境下,你只需要做两件事,1、配置中断,2、编写中断服务程序。然后等待INT引脚上的电平变化触发中断,其他的都是硬件完成的。

网友:
    外部引脚的中断, 和内部中断不同,比如timer是内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