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二极管能代替整流二极管么?

楼主(2022-02-18):
    普通二极管能代替整流二极管么?$ w. ^2 E  b. Y" q6 Y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电压是等于或者大于整流二极管的方向电压,就是可以的

网友:
    普通二极管是指工艺材料没有什么特殊的二极管。其性能也就没有特点了。能不能代替整流二极管呢?根据二极管的使用原则,只要其耐压电流频率达到要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