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同轴电缆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2-18):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同轴电缆,每一个不同的物理和电子特性设计的具体任务

网友:
其作用就是传输射频信号,作为通讯电缆使用。

网友:
同轴电缆是用来传送电视信号和视频设备连接在一起。 它还可用于进行无线电信号和连接接收器,发射机和天线一起。 短长度的同轴电缆也用于连接设备与测试设备,如信号发生器。 同轴电缆曾广泛用于连接计算机局域网( LAN ) ,但已取代双绞线。 然而,有线宽带仍然是受欢迎的,并使用相同的同轴电缆有线电视网的用途。 大多数同轴电缆网络最终将取代优于光纤网络。

网友:
它低排放的损失,并提供保护,电磁干扰,使信号的低功耗将转交在更长的距离。 同轴电缆是由一个内核,绝缘,屏蔽,和外壳。 这就是所谓的同轴电缆,因为这些章节都有着同样的轴。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同轴电缆,每一个不同的物理和电子特性设计的具体任务。 这是常用的执行有线电视信号沿郊区街道和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