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的这个界面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2-02-18):
ansys的这个界面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个是 ANSYS 的 Product Launcher 界面,可以:
1 选择所使用的仿真模块 (ANSYS, WORKBENCH,CFX, LS-DYNA Solver)
2 设置工作目录和当前工作名
3 设置所使用的 ANSYS 产品
4 设置用户参数,如内存管理,等
5 设置要添加 (Add in) 的其它功能
等。

网友:
这个是产品启动器。用于加载不同的模块。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