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两个三极管和MOS管是怎么配合工作的?

楼主(2022-02-18):
芯片引脚
此图是开关模式电路的一部分,左侧是电压输入,右侧电流流入电池,下方芯片引脚可以控制电流大小,是驱动外部PNP引脚,有电流大的时候也有小的时候,我想问,这两个三极管和MOS管是怎么实现开关模式工作的?

网友:
MOS管为开关管,当栅极为低电平时开启
两个三极管组成推挽电路,控制MOS管栅极电位:当输入PWM为0时NPN管截止,PNP管导通并Uce为低电平,即MOS管栅极电位为低电平,打开电源开关; 反之则关闭

网友:
1,当输入为高电位,NPN1导通,PNP截止,MOSFET截止,没有输出(开关断开)
2,当输入为地电位,NPN截止,PNP导通,MOSFET导通,输出电压(开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