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中如何运用sdram的问题

楼主(2022-02-18):
首先强调一下,不是嵌软核的应用,而是用verilog写的时候怎么用。
前几天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也找到了一些写好的实例工程,可以读写sdram。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以前在单片机中或其他处理器中,直接定义一个变量,它会自动被分配在某一地址,那么,在用FPGA时,我该如何把变量定义在sdram中呢

网友:
    这个问题,你实际已经问到CPU的工作原理了。首先你要了解单片机的内核--CPU的逻辑原理。给单片机定义的变量的确也是存储在SDRAM(多数是SRAM)中的,操作时是这样的:首先,CPU用固定的时序到指令寄存器(Flash或ROM)中读取指令,发现有一条指令说:来,我这有个数,呆会要用,帮我分配个地方,这个地方编译器已经帮我定好了。

网友:
    你在FPGA上挂个Flash,和一个SDRAM,Flash里面是你定义的变量在SDRAM中的地址(看清这句话),于是Flash有多少个存储单元,你就可以定义多少个变量了。在FPGA里定义两个reg:POINTER和ACC,只要两个。资源够少吧?用FLASH控制器读FLASH得到一个数据,存储到POINTER,以POINTER为地址,读取SDRAM,得到的数据放到ACC中,一顿加减乘除后,再给它存储到SDRAM中。用这样的方法你可以拥有和操作无数个变量,而只费两个reg。完成这个,其实你就实现了一个最简单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