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e 命令的skill 的函数

楼主(2022-02-18):
请教一下 allegro 自带 move 的skill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是通过什么函数获取到 当前选中器件的 refdes的?

last pick:  2279.000 2801.000
Moving TP24 / T POINT B_TP100MM_T POINT B / TP100MM.
Moving R55 / RES_R0402_10K / R0402.
Moving R54 / RES_R0402_0R / R0402.
Moving R61 / RES_R0402_22R / R0402.
Moving R62 / RES_R0402_10K / R0402.
Moving TP25 / T POINT B_TP100MM_T POINT B / TP100MM.
Moving TP26 / T POINT B_TP100MM_T POINT B / TP100MM.
Moving R56 / RES_R0402_22R / R0402.
Pick new location for the element(s).
last pick:  2101.000 2599.000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自带的命令都没有提供skill,有些还不一定是通过skill实现的。
    第二个问题,通过skill获取refdes,可以在获取symble的dbid之后,dbid->refdes就可以获取refd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自带的命令都没有提供skill,有些还不一定是通过skill实现的。
    第二个问题,通过skill获取ref ...

    请教一下当前选中的symbols 的dbid如何获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当前选中的symbols 的dbid如何获取?

    axlSelect()
    axlGetSelSet()

楼主:
    car(a)->refdes  找到了

楼主:
    1. procedure(show()
    2. ;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3. ;                (list (list "Done" 'axlFinishEnterFun)
    4. ;                (list "Cancel" 'axlCancelEnterFun)))
    5. ;                axlUIPopupSet( mypopup)
    6.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ALLTYPES" "NAMEFORM") ?onButtons "ALLTYPES")
    7.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list("noall" "symbols"))
    8.         while( axlSelect()
    9.                 a=axlGetSelSet()
    10.                 print(a~>refdes)
    11.                 )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