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扇出问题

楼主(2022-02-19):
eMMC的管脚间距很小,内层的引脚要扇出的话,需要走到3mil的线宽,这个线宽对于PCB成本影响较大。
如果走盲埋孔的话,PCB成本亦会大幅提高。
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经过大批量验证稳定性的扇出方案提供参考?
例如借用旁边的NC PIN走出?
又或者干脆删除NC PIN的焊盘?删除的话会引起焊接不良吗?

网友A:
可以删除部分NC脚,也有直接连接NC脚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删除部分NC脚,也有直接连接NC脚走线的。

感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