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怎么写?

楼主(2022-02-20):
    如题,看了一下参考文件,不太懂,就知道Form可以单独写成一个form文件在程序中调用,也可以嵌入程序。现在我的需求是要一个对话框设置a、b、c三个参数供程序使用,倾向于嵌入程序,大神动动手指头指导一下吧

网友A:
    创建一个窗体Form1.cs 后,在他的下一级,有两个子文件: Form1.Designer.cs 和Form1.resx 这两个子文件

    Form1.Designer.cs是VS自动生成用作UI的绘制以及事件绑定的代码;
    Form1.resx可以用来存储资源,比如窗体上的字符串、图片等。

    Form1.designer.cs 是对应Form1.cs的,他实际上是Form1那个Form1类的一部分,里面主要的方法 private void InitializeComponent()内部是把你 通过设计器 拖拽过去的 控件在这里实现,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拖一个控件,这边对应生成代码,然后 在Form1 的 构造器里调用他,所以你接着就可以在 form1.cs 内部 访问到这些 控件了;

    Form1.resx 是资源导入用的 比如一些图片和 音乐之类的 你可以通过它导入到项目中 这样 生成的时候 就 不需要引用外部的文件了

楼主:
        谢谢~不过好像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畴
        我现在的水平:按部就班写了两三个简单功能的skill,通篇一个defun搞定,交互界面零基础。
        现在的需求:最简单的交互,程序中的某个参数,需要人工设置数值,那么我需要一个对话框,能输入数值,这个数值能传递到程序里就可以了。这应该在程序里直接嵌入比较方便是吗?    也是想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对话框,来理解一下form,参考文件看起来好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窗体Form1.cs 后,在他的下一级,有两个子文件: Form1.Designer.cs 和Form1.resx 这两个子文件

    ...

    谢谢~不过好像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畴
        我现在的水平:按部就班写了两三个简单功能的skill,通篇一个defun搞定,交互界面零基础。
        现在的需求:最简单的交互,程序中的某个参数,需要人工设置数值,那么我需要一个对话框,能输入数值,这个数值能传递到程序里就可以了。这应该在程序里直接嵌入比较方便是吗?    也是想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对话框,来理解一下form,参考文件看起来好吃力。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
    先不看手册。
    第一步,看看别人写的源码。抄过来改改。(越简单的越好)
    第二步,看看cadence自带的form.il,边运行边研究。
    第三步,看help文档,熟悉每一个还不了解的字段代表的含义。

    增加form需要三部分。
    第一,form文件,可以单独一个文件,也可以程序里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删掉。
    第二,form的响应函数,也就是说点击form里面的按钮,下拉框,之类的怎么处理。
    第三,主程序里的使用。也分几步,先create form,再display form,最后设置值set form field,以及获取值get form fie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
    先不看手册。
    第一步,看看别人写的源码。抄过来改改。(越简单的越好)

    谢谢这位兄弟~按照这个思路,从简单的入手,单独写了一个非常单一的form,功能只有一个,输入一个参数到主程序中。现在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
    1. 在窗体修改了默认值以后,点OK后println(p)会输出两次,不在预期内;
    2. 重新运行一次,如果不修改默认值,println(p)输出的并不是默认值,而是上次修改的值,这是有问题的。
    能帮我看下是怎么回事吗?下面是form文件和il文件。

    ##set_parameter.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FORM
    FIXED
    PORT 35 13
    HEADER "Setting parameters"
    TILE
    TEXT "Enter the parameter!"
    TLOC 3 1
    ENDTEXT
    TEXT "Value of parameter:"
    TLOC 3 3
    ENDTEXT
    FIELD parameter
    FLOC 20 3
    STRFILLIN 10 10
    ENDFIELD
    FIELD done
    FLOC 7 6
    MENUBUTTON "Done" 8 3
    ENDFIELD
    FIELD cancel
    FLOC 22 6
    MENUBUTTON "Cancel" 8 3
    ENDFIELD
    ENDTILE
    ENDFORM

    ##set_parameter.il:

    axlCmdRegister("set_parameter"  'set_parameter)
    defun( set_parameter ()
    user_form=axlFormCreate((gensym) "set_parameter.form" '(n inner) 'user_callback t);调用写好的set_parameter.form
    axlFormSetField(user_form "parameter" 100);设置默认值
    axlFormDisplay(user_form);显示窗体
    )

    defun( user_callback (user_form)
    case(user_form->curField
    ("parameter" p=user_form->curValue
    )
    ("done" axlFormClose(user_form)
    )
    ("cancel" axlFormClose(user_form)
    nil)
    )
    println(p)
    )

网友:
    defun( user_callback (user_form)
            case(user_form->curField
                    ("parameter"
                            p=user_form->curValue
                    )
                    ("done"
                            p = axlFormGetField(user_form "parameter")
                            println(p)
                            axlFormClose(user_form)
                    )
                    ("cancel"
                            axlFormClose(user_form)
                    )
            )

    )

网友B:
    之所以打印两次,是因为你点编辑框会进去一次,再点ok,又进了一次。当切换到pcb界面时一块打印出来了。自己加个user_form->curField的打印就能看出来。

    你的p是全部变量,所以如果不手动读取,就会保持上一次的值。如果改为局部变量,就会是默认值nil。不管哪种都需要加个get field,才是你想要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所以打印两次,是因为你点编辑框会进去一次,再点ok,又进了一次。当切换到pcb界面时一块打印出来了。自 ...

    多谢热心解惑!非常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所以打印两次,是因为你点编辑框会进去一次,再点ok,又进了一次。当切换到pcb界面时一块打印出来了。自 ...

    老哥,又来求教了两个跟Form有关的问题:
    1. 如图,想做一个网络等长match group的工具,列举所有网络已经可以了,但选取目标网络到下面的框里没成功,麻烦帮看下的问题:
    defun( net_selector_callback (net_form)
          case(net_form->curField
              ("nets_list"
              net_s=net_form->curField
                event=0
              )
              ("nets_selected"
              axlFormSetField(net_form "nets_selected" net_s)
                event=0
              )
              ("listnet";这里是想在Next按钮上方Selected:后面动态显示选取的网络数量
              Num=axlFormListGetSelCount(net_form "nets_selected")
                    sprintf(item "Num = %L" Num)
                    axlFormSetField(net_form "listnet" item)
              event=0
              )
              ("done"
               Nets=axlFormGetField(net_form "nets_selected")
               axlFormClose(net_form)
               event=1
              )
              ("cancel"
               axlFormClose(net_form)
               event=0
              )

          )

          if( event==1
          then println(Nets)
          else)
    )

    2. 函数调用和程序流向问题:如上方代码,form的每个case加了一个event,根据不同的赋值,再用了一个if来确定后面主程序是否执行。虽然也可以,但是感觉很low;如果直接后面接着后续的主程序,不论form什么操作都会继续执行,但是另外创建函数,跟前面没关系好像不会执行。那么常规是怎么做的呢?指点一下,或者给个简单例子学习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又来求教了两个跟Form有关的问题:
    1. 如图,想做一个网络等长match group的工具,列举 ...

    1 如果是选择上面的网络,下面显示数量, 那么axlFormListGetSelCount这部分代码应该放在"nets_selected"下面吧. 代码不完整, 描述也没太听明白.
    2 一般主程序和form不会同时运行的. 主程序一般退出,或者等待done/cancel命令. form自己跑自己的就行. 另设置一个函数, 放在case对应的filed里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如果是选择上面的网络,下面显示数量, 那么axlFormListGetSelCount这部分代码应该放在"nets_selected"下 ...

    应该是我表述不清。Form可能调整,所以单独写的:net_selector.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FORM
    FIXED
    PORT 49 50

    HEADER "Nets Selector"
    TILE

    TEXT "Select the nets"
    TLOC 5 1
    ENDTEXT

    FIELD nets_list
    FLOC 5 3
    LIST "" 40 5
    OPTIONS multiselect
    ENDFIELD

    TEXT "Nets selected"
    TLOC 5 13
    ENDTEXT

    FIELD nets_selected
    FLOC 5 15
    LIST "" 40 5
    ENDFIELD

    TEXT Selected:
    TLOC 5 25
    ENDTEXT

    TEXT
    FLOC 23 25
    INFO Cnt 10
    ENDTEXT

    FIELD done
    FLOC 10 28
    MENUBUTTON "Next" 9 3
    ENDFIELD

    FIELD cancel
    FLOC 30 28
    MENUBUTTON "Cancel" 8 3
    ENDFIELD

    ENDTILE
    ENDFORM

    ………………

    FIELD nets_list用于列出所有net供选择,选中的网络出现在FIELD nets_selected中,然后TEXT Selected:后面的空格显示选中的net数量。

    现在我的skill完成了列出net,但是选中net并不会出现在FIELD nets_selected中,更没有显示net数量。另外对应的case里面增加函数,这个不明白
    下面是skill代码:
    ………………

    axlCmdRegister("seglength_check" 'seglength_check)

    defun( seglength_check ()

      net_form=axlFormCreate((gensym) "net_selector.form" '(n inner) 'net_selector_callback t)
      nets=axlDBGetDesign()->nets
      nets_name=list()
      i=0
      while( (i<=length(nets)-1)
      nets_name=cons(nth(i nets)->name nets_name)
      i=i+1
      )

    axlFormSetField(net_form "nets_list" nets_name)
    axlFormDisplay(net_form)
    )

    defun( net_selector_callback (net_form)
          case(net_form->curField
              ("nets_list"
              net_s=net_form->curField
              )
              ("nets_selected"
              axlFormSetField(net_form "nets_selected" net_s)

              )
              ("Cnt"
              Num=axlFormListGetSelCount(net_form "nets_selected")
                    sprintf(item "Num = %L" Num)
                    axlFormSetField(net_form "listnet" item)
              )
              ("done"
               Nets=axlFormGetField(net_form "nets_selected")
               axlFormClose(net_form)
              )
              ("cancel"
               axlFormClose(net_form)
              )

          )
    )

    defun( main ()

        println(Nets)

    )

    ………………

    我希望点击Next(done)的时候继续运行下面的main函数,输出选中的net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如果是选择上面的网络,下面显示数量, 那么axlFormListGetSelCount这部分代码应该放在"nets_selected"下 ...

    第二个问题搞懂了,只需要在case “done”下面增加main ()就可以了,试了下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表述不清。Form可能调整,所以单独写的:net_selector.form………………
    1. axlCmdRegister("seglength_check" 'seglength_check)

    2. defun( seglength_check ()

    3.   net_form=axlFormCreate((gensym) "net_selector.form" '(n inner) 'net_selector_callback t)
    4.   nets=axlDBGetDesign()->nets
    5.   nets_name=list()
    6.   i=0
    7.   while( (i<=length(nets)-1)
    8.           nets_name=cons(nth(i nets)->name nets_name)
    9.           i=i+1
    10.   )

    11. axlFormSetField(net_form "nets_list" nets_name)
    12. axlFormDisplay(net_form)
    13. )

    14. defun( net_selector_callback (net_form)
    15.       case(net_form->curField
    16.           ("nets_list"
    17.                         ;net_s=net_form->curField
    18.                                 axlFormListDeleteAll(net_form "nets_selected")
    19.                                 axlFormSetField(net_form "nets_selected"  axlFormListGetSelItems(net_form "nets_list"))
    20.
    21.                                  Num = axlFormListGetSelCount(net_form "nets_list")
    22.                 sprintf(item "Num = %L" Num)
    23.                 axlFormSetField(net_form "Cnt" item)
    24.           )
    25.           ("nets_selected"
    26.
    27.

    28.           )
    29.           ("Cnt"
    30.
    31.           )
    32.           ("done"
    33.            Nets = axlFormGetField(net_form "nets_selected")
    34.                    main()
    35.            axlFormClose(net_form)
    36.           )
    37.           ("cancel"
    38.            axlFormClose(net_form)
    39.           )

    40.       )
    41. )

    42. defun( main ()

    43.     println(Nets)

    44. )

楼主:
    运行报E- *Error* axlFormSetField: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tg") - nil
    三个axlFormSetField函数没看出来参数有什么不对……

楼主:
    可以了,是我自己的form路径没设置对才出现那个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B:
    多用局部变量,要不容易出问题。

楼主:
    发现还有个问题,选中了网络,nets_selected里也显示了,点Next以后输出的Nets是空的,也就是并没有获取到nets_selected的东西,按理说我这里的Nets是全局变量,应该有内容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用局部变量,要不容易出问题。

    我这里要用全局变量吧?目的就是通过form来获取选中的Nets,要不传递不出来。

楼主:
    直接用axlFormGetField获取"nets_selected"好像不行,下面这样就可以
    ("done"
               axlFormListSelAll(net_form "nets_selected" t)
               Nets=axlFormListGetSelItems(net_form "nets_selected")
               main()
               axlFormClose(net_form)
              )

    或者直接Nets=axlFormListGetSelItems(net_form "nets_list")也能达到目的。
    唉,感觉好难~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axlFormGetField获取"nets_selected"好像不行,下面这样就可以
    ("done"
               axlFormLis ...

    加油  慢慢会磨练出来的。

网友(2022-03-30):
    thanks for the 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  慢慢会磨练出来的。

    又卡顿了   一个纯数字的list,无法想写入到Field中,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Field定义:
    FIELD field_name
    FLOC 23 3
    LIST "" 15 5
    OPTIONS multiselect
    ENDFIELD

    list='(1.1 2 3 4)

    用axlFormSetField(user_form "field_name" list),试了一下,如果list的元素是TEXT的话,可以写入,list的元素有数字的话就会中断,这是Field的定义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卡顿了   一个纯数字的list,无法想写入到Field中,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Field定义:
    FIELD fie ...

    试试
    list("1.1" "2" "3" "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list("1.1" "2" "3" "4")

        这样确实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这不支持数字类型的list吗?这有点不科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确实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这不支持数字类型的list吗?这有点不科学。

    你看看你的axlFormCreate的最后一个参数【g_stringOption】是什么。你可以改成nil试试。

    g_stringOption     If t, the form returns and accepts all values as strings. By default, it returns and accepts values in the format declared in the form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axlFormCreate的最后一个参数【g_stringOption】是什么。你可以改成nil试试。

    g_stringOpti ...

    改成nil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nil还是一样的。

    那不知道了。看看官方示例是怎么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