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机是否真的需要接续流二极管?

楼主(2022-02-21):
12V电机是否真的需要接续流二极管,今天看了一个电路,一个mos管驱动12V15A的电机,不接续流二极管 ,而且说15A的续流二极管比较贵 ,我感觉有点懵,考虑成本,稳定性难道不考虑吗,很多人说电机断电会产生一个反向高压,因此需要接二极管保护电机,但是没有接这个续流二极管也没有出问题

网友:
    Mos关断后电机还有电流,不加续流二极管,电机的电流会一直冲击Mos。

网友:
    MOS管里面有个反向二极管,外面没有二极管的时候,电流会从这个返回到电源上,如果用三极管就得有了,

网友:
    你要还是需要的,你也可以选5A的二极管,峰值电流是够的,或者两个并

网友:
    有刷电机需要 无刷电机不需要

网友:
    用科学角度来说,没有二极管就是工作100次左右就坏,有了就可以去到10000次才坏,这个意思,不是你不装二极管,就一定会有问题。

网友:
    电机都会有电感的,反电势会加载前端功率芯片上面,所以一般都会采用续流二极管消除反电势,电机的电感量的反电势量诶消除既可以,需要考虑2倍多的耐压就可以确保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
    不要小看了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的电流能力, 有的过流能力和Ids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