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不稳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2-21):
下面电路的同相电压放大器不稳定,在J8点测试发线,第一个opa855输出端,出现了震荡,在输入悬空时候,这点出现70MHZ,幅度为1V左右的输出。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路图可能不全,都开环了!

网友:
    一般震荡或特别不稳定都是增益过高,你的设计增益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增益过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