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跳频 射频跳频 时隙跳频的区别

楼主(2022-02-21):
基带跳频:每个发信机工作在固定的频率上,tx不参与跳频,通过基带信号的切换来实现发射的跳频,但其接收必须参与跳频。因此小区跳频频点数不可能大于该小区的trx数。
射频跳频:trx的发射tx和接收rx都参与跳频。小区参与跳频频点数可以超过该小区内的trx数目。
混合跳频中,小区某些载频采用射频跳频,某些载频采用基带跳频。
对于基带跳频,只有参与跳频的频率才可分配给各载频;对于射频跳频,一个载频可以使用多个频率。一般而言,为获得充足的跳频增益,跳频的频率数都大于载频数。如果小区中载频数目少但频率充足,可使用射频跳频以提高系统性能。如果小区中载频多而频率不足,可使用基带跳频来提高系统性能。
一般地,混合跳频适用于共bcch小区。
gsm900/dcs1800m共bcch小区表示在同一小区中存在有gsm900和dcs1800的载频。混合小区必须配置为同心圆小区。
在共bcch小区的内圆,使用频率的紧密复用模式,因此共信道和邻信道干扰较大。另外,内圆小区通常工作在1800/1900mhz频段,频率充足。共bcch小区的外圆通常工作在900/850mhz频段,使用宽松的频率复用模式,频率不充足。通常地,bcch配置在内圆。为适应这些共bcch小区的特征,可采用混合跳频。在内圆载频使用射频跳频且使用较多的频率以提高系统抗干扰能力。在外圆,载频使用基带跳频以改善系统干扰,且无额外的频率需求。

网友:
混合跳频与基带跳频区别就是多了射频跳频

网友:
在基站系统设计中充分考虑到跳频在频率分集和干扰分集的作用,可以同时支持基带跳频和射频跳频这两种实现方式,并在网上获得了规模应用。从实际应用的情况来看,华为自主开发的跳频技术能够提高GSM系统的抗干扰、抗衰落性能,大大提高通话质量,增强紧密复用的组网能力,增加系统容量,具有很强的技术特色。

网友:
    锁相环的锁定时间主要由环路带宽决定,带宽越宽锁定时间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