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二维模型可以选取哪些

楼主(2022-02-21):
创建截面的几何模型(二维面模型)。对所有线设置单元份数或者单元最大尺寸(MainMenu>Preprocessor> -Meshing-Size Cntrls>-Lines- Picked Lines或使用MeshTool)。

选择菜单Main Menu>Preprocessor> Sections>. Beam-Write Sec Mesh,弹出一个拾取窗口,单击PickA拾取包含区格的所有面。

ANSYS自动在所有面上创建区格。在划分网格时,ANSYS可能显示单元形状差的消息,也可以被忽略不显示,但是总能看到一条消息"Unable to mesh are..."。

如果已经完成上述工作,你清除所有面上的单元(Main Menu>Preprocessor>-Meshing-Clear> Areas),并重复第2、3、4步,即必须重新控制网格密度。

如果第4步成功则弹出Write Section Library File对话框,File Name域填入--个未用过SECT文件名,Drives域指定一个截面文件存放驱动器,Directories域指定一个截面文件存放目录,然后单击按钮OK。

网友:
ANSYS提供了几种通用截面供用户选用,但有时不能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为此,ANSYS提供了用户创建截面(库)的方法。如果你需要创建一个非通用横截面,必须创建一个用户网格文件。

具体方法是,首先创建一个2-D实体模型,然后利用SECWRITE命令将其保存(MainMenu>reprocessor> Sections> -Beam-Write Sec Mesh)。

网友:
ansys二维模型可以选取proe,solidworks,catia, CAD

网友:
选择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