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测试方法

楼主(2022-02-21):
    场效管的测试标准  结型场引脚鉴别

      场效管的栅压等同于晶体三极管的基极,源极和漏极各自相应于晶体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结。将万用电表放置R×1k档,用两电笔各自精确测量每2个引脚间的正、反方向电阻器。当某2个引脚间的正、反方向电阻器相同,均为数KΩ时,则这两个引脚为漏极D和源极S(可交换),剩下的一个引脚即是栅压G。针对有4个引脚的结型场效管,此外一极是屏蔽掉极(应用中接地装置)。

      判断栅压

      用数字万用表黑直流电流表触碰管道的一个电级,红直流电流表各自触碰此外2个电级。若2次测到的电阻都非常大,表明均是反方向电阻器,该管归属于N断面场效管,黑电笔接的也是栅压。生产制造技术影响了场效管的源极和漏极是对称性的,能够 交换应用,并不直接影响线路的常规工作中,因此无须多方面区别。源极与漏极间的电阻器约为好几千欧。

      留意不能用此方法判断绝缘层栅型场效管的栅压。由于这类水管的输入电阻极高,栅源间的极间电容又不大,精确测量时只需有少许的正电荷,就可在极间电容上产生很高的工作电压,非常容易将管道毁坏。

      估算变大工作能力

      将数字万用表调到R×100档,红直流电流表接源极S,黑直流电流表接漏极D,等同于给场效管再加上1.5V的电源电压。这时候表杆标示出的是D-S极间阻值。随后用手指捏栅压G,将人体内的感应电压做为导入数据信号加到栅压上。因为管道的扩大功效,UDS和ID都将产生变化,也等同于D-S极间电阻器产生变化,可观查到表杆有较急剧的晃动。假如手捏栅压时表杆晃动不大,表明管道的变大工作能力较差;若表杆没动,表明管道早已毁坏。因为人体感应的50Hz交流工作电压较高,而不一样的场效管用电阻器档精确测量时的作业点很有可能不一样,因而拿手捏栅压时表杆很有可能往右边晃动,也很有可能往左边晃动。极少数的管道RDS减少,使表杆往右晃动,大部分管道的RDS扩大,表杆往左边晃动。不管表杆的摇摆方位怎样,只需能有突出地晃动,就表明管道具备扩大工作能力。

      本方式 也适用测MOS管。为了更好地维护MOS场效管,务必拿手握紧螺丝旋具绝缘层柄,用金属棒去碰栅压,以避免 人体感应正电荷立即加到栅压上,将管道毁坏。

      MOS管每一次精确测量结束,G-S结电容上面充有小量正电荷,创建起工作电压UGS,再然后比测表杆很有可能没动,这时将G-S极间短路故障一下就可以。

      场效管的产品特性

      (1)迁移特点:栅压工作电压对漏极电流量的调节功效称之为迁移特点。

      (2)频率特性: UDS与ID的关联称之为频率特性。

      (3)结型场效管的扩大功效:结型场效管的扩大功效一般指的是工作电压变大功效。

网友:
    场效应管类似于晶体三极管

网友:
    估算变大工作能力可以测试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