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如何批量放置过孔?

楼主(2022-02-21):
    板子画好之后,要添加GND孔,如何批量添加?不可能一个一个添加吧,而且尝试复制粘贴,粘贴之后过孔网络名字还得一个一个改为GND,太麻烦了。就没有更加快速批量添加的方法吗?

网友:
    放置过孔的时候先放在线上定义下

网友:
    过孔直接放到线上不需要自己手动输入

网友:
    PCB的操作,一般分为手动和自动布线,如果使用自动布线,无需考虑过孔的放置,只要预先设置好过孔的规则,软件在布线过程,会自动完成所有的过孔,完成以后只需手工个别调整即可。如果是手工布线,那就需要一个个的放置过孔,只需用“过孔”工具,用鼠标点击放置的位置即可。如果想快速完成,可以预先设置好“捕捉”的网格尺寸、距离,就会按照你设置的网格距离快速的完成放置,也可以批量复制、粘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