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自己绘制的元件为什么连接不到总线上去?

楼主(2022-02-21):
哪位大神能给解决这个问题:pads Logic中自己绘制的元件为什么连接不到总线上去?

网友:
顶一下,有同样的问题希望有知道这个问题的高手能回答一下,

网友:
在绘制元件时显示栅格和鼠标移动栅格的长度要与原理图中的保持一致,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小菜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