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电路板里的T带表什么

楼主(2022-02-21):
请教各位帮我看看这个线路板应该怎么接。不小心把板子搞坏了

网友:
坏的惨不忍睹啊,肯能是个三极管吧

网友:
    查原理图猜出来也不敢用

网友:
    可能吧,分析电路才知道

网友:
    可能是场效应三极管

网友:
    再买一个看,这品相谁都不敢乱弄

网友:
    得看一下其它位置的T代表啥,不要瞎猜,每个板子的命名规则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