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仪表维修需注意的六个问题

楼主(2022-02-21):
    数字仪表各部分电路都是按逻辑关系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以保证实现仪表所规定的各种功能。因此,不管任一单元电路或构成电路的任一元件损坏或其性能参数发生变化,都可导致数字仪表发生工作紊乱或根本不能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就表明仪表出现故障,需要进行修理。修理后排除故障,以恢复数字仪表所具备的各种功能和精度。

    掌握修理技术的要领,在于对数字仪表的工作原理、逻辑关系、各单元电路的作用,某些重要部件在线路中的作用以及工艺和各种技术要求的了解,在进行数字仪表维修工作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1、分析数字仪表的使用情况和过去的修理情况
    要了解数字仪表的使用情况,尤其要了解数字仪表在发生故障时的使用情况。有的是在经过长途运输之后发生的故障;有的是在高温或低温环境里使用发生的故障;有的是在错误使用时发生的故障等等。根据掌握的这些情况,对判断产生故障的原因和部位是有很大帮助的。另外,对数字仪表过去维修的情况也应详细了解,过去出现过一些什么毛病,更换过的元件,调动过的电路都要询问清楚。在开机修理时,对过去维修中调动过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检查。对于专业修理人员应该建立维修记录档案,记录数字仪表的维修过程,仪表再次发生故障时对维修很有参考价值。

    2、观察故障现象
    仔细观察故障现象。没有观察清楚,或者听说故障现象就动手,往往会走弯路,甚至出事故。因此,在数字仪表上电后,在不同的功能情况下,全面观察数字仪表现象,并详细记录下来。断电关机,取出表芯。检查各种电路插件位置是否正确,是否稳固,接触是否良好;可调元件的固定情况,各分立元件的位置是否端正;走线有无开焊、接触不良等情况;接在转换开关上的元件、硬线、软线有无短路或断路;各接地点、屏蔽线、屏蔽罩等的接地焊接情况。除此之外,还应注意机内有无异物。有些故障,经过这样仔细的外观检査就可发现。

    3、寻找故障
    寻找故障,首先要克服育目性,不能无根据地乱找。在故障现象弄清楚后,应从数字仪表的整机原理来推析产生故障的原因。通过检测手段将大的部位确定,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一步一步缩小范围,直至找出损坏的元件。所以,故障的寻找是个从数字仪表的原理出发,对故障不断进行分析、判断、测试的过程。

    4、排除故障
    在故障部位找到后才能着手排除故障或更换已损坏的元件,或重新调整电路的工作状态。必须注意,不管是哪种惰况,都必须按数字仪表的原设计要求来进行,不可勉强凑合。换上不符合要求的元件,即使能正常工作,也将会造成灵敏度下降,精度降低的恶果。

    5、注意操作
    在寻找故障的过程中,要使用诸如电子电压表、万用表、示波器等检测仪器来观察检查点的电压或波形。工作人员是用这些仪器的探头来与被测点接触的,因此,要特别注意探头的使用,既不能造成短路事故,也不容许有虚假接触的现象。

    6、复原仪表
    在修好之后,经过焊接的单元电路板和焊点,都要清洗干净;各种插件都要插得稳固,接触良好;调动过的可调元件应重新固定好,各种元件位置重新调整整齐;屏蔽盒,屏蔽片及各接地点都应焊接可靠。一切复原工作都做好后,再将整个机芯装入表壳中,固定可靠,然后加电开机进行一一次试验,证明一切良好,数字仪表修理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网友:
    不管任何器件在进行维修的事后都需要先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