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spice仿真时遇到仿真步长便得很小仿真停滞不前的情况

楼主(2022-02-21):
    Pspice瞬态仿真突然间步长变得很小,从而仿真停滞不前一般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的话,有可能是电路震荡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那次我将步长变小的那段时间放出来了,确实电路信号在来回整荡。请问这一般是由于什么原因?那次我是通过提高电源的供电电压解决的。

网友:
    可能是电路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