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锡不良类型汇总及原因分析

楼主(2022-02-21):
一、焊后PCB板面残留多板子脏

    1.FLUX固含量高,不挥发物太多
    2.焊接前未预热或预热温度过低(浸焊时,时间太短)
    3.走板速度太快(FLUX未能充分挥发)
    4.锡炉温度不够
    5.锡炉中杂质太多或锡的度数低
    6.加了防氧化剂或防氧化油造成的
    7.助焊剂涂布太多
    8.PCB上扦座或开放性元件太多,没有上预热
    9.元件脚和板孔不成比例(孔太大)使助焊剂上升
    10.PCB本身有预涂松香
    11.在搪锡工艺中,FLUX润湿性过强
    12.PCB工艺问题,过孔太少,造成FLUX挥发不畅
    13.手浸时PCB入锡液角度不对
    14.FLUX使用过程中,较长时间未添加稀释剂

    二、着 火

    1.助焊剂闪点太低未加阻燃剂。
    2.没有风刀,造成助焊剂涂布量过多,预热时滴到加热管上。
    3.风刀的角度不对(使助焊剂在PCB上涂布不均匀)。
    4.PCB上胶条太多,把胶条引燃了。
    5.PCB上助焊剂太多,往下滴到加热管上。
    6.走板速度太快(FLUX未完全挥发,FLUX滴下)或太慢(造成板面热温度 太高)
    7.预热温度太高。
    8.工艺问题(PCB板材不好,发热管与PCB距离太近)
    三、腐 蚀(元器件发绿,焊点发黑)

    1. 铜与FLUX起化学反应,形成绿色的铜的化合物。
    2. 铅锡与FLUX起化学反应,形成黑色的铅锡的化合物。
    3.预热不充分(预热温度低,走板速度快)造成FLUX残留多,有害 物残留太多)。
    4.残留物发生吸水现象,(水溶物电导率未达标)
    5.用了需要清洗的FLUX,焊完后未清洗或未及时清洗。
    6.FLUX活性太强。
    7.电子元器件与FLUX中活性物质反应。

    四、连电,漏电(绝缘性不好)

    1. FLUX在板上成离子残留;或FLUX残留吸水,吸水导电。
    2.PCB设计不合理,布线太近等。
    3. PCB阻焊膜质量不好,容易导电。

    五、漏焊,虚焊,连焊

    1.FLUX活性不够。
    2.FLUX的润湿性不够。
    3.FLUX涂布的量太少。
    4.FLUX涂布的不均匀。
    5.PCB区域性涂不上FLUX
    6.PCB区域性没有沾锡。
    7.部分焊盘或焊脚氧化严重。
    8.PCB布线不合理(元零件分布不合理)。
    9.走板方向不对。
    10.锡含量不够,或铜超标;[杂质超标造成锡液熔点(液相线)升高]
    11.发泡管堵塞,发泡不均匀,造成FLUX在PCB上涂布不均匀。
    12.风刀设置不合理(FLUX未吹匀)。
    13.走板速度和预热配合不好。
    14.手浸锡时操作方法不当。
    15.链条倾角不合理。
    16.波峰不平。

    六、焊点太亮或焊点不亮

    1. FLUX的问题:A .可通过改变其中添加剂改变(FLUX选型问题) B. FLUX微腐蚀。
    2. 锡不好(如:锡含量太低等)。

    七、短 路

    1.     锡液造成短路: A、发生了连焊但未检出。 B、锡液未达到正常工作温度,焊点间有“锡丝”搭桥。 C、焊点间有细微锡珠搭桥。 D、发生了连焊即架桥。
    2FLUX的问题:
    A、FLUX的活性低,润湿性差,造成焊点间连锡。 B、FLUX的绝阻抗不够,造成焊点间通短。
    3、 PCB的问题:如:PCB本身阻焊膜脱落造成短路
    八、烟大,味大

    1.FLUX本身的问题
    A、树脂:如果用普通树脂烟气较大
    B、溶剂:这里指FLUX所用溶剂的气味或刺激性气味可能较大
    C、活化剂:烟雾大、且有刺激性气味
    2.排风系统不完善

    九、飞溅、锡珠

    1、     助焊剂
    A、FLUX中的水含量较大(或超标) B、FLUX中有高沸点成份(经预热后未能充分挥发)
    2、     工 艺
    A、预热温度低(FLUX溶剂未完全挥发) B、走板速度快未达到预热效果 C、链条倾角不好,锡液与PCB间有气泡,气泡爆裂后产生锡珠 D、FLUX涂布的量太大(没有风刀或风刀不好)  E、手浸锡时操作方法不当  F、工作环境潮湿
    3、P C B板的问题
    A、板面潮湿,未经完全预热,或有水分产生       B、PCB跑气的孔设计不合理,造成PCB与锡液间窝气         C、PCB设计不合理,零件脚太密集造成窝气         D、PCB贯穿孔不良

    十、上锡不好,焊点不饱满

    1.     FLUX的润湿性差
    2.     FLUX的活性较弱
    3.     润湿或活化的温度较低、泛围过小
    4.     使用的是双波峰工艺,一次过锡时FLUX中的有效分已完全挥发
    5.     预热温度过高,使活化剂提前激发活性,待过锡波时已没活性,或活性已很弱;
    6.     走板速度过慢,使预热温度过高
    7.     FLUX涂布的不均匀。
    8.     焊盘,元器件脚氧化严重,造成吃锡不良
    9.     FLUX涂布太少;未能使PCB焊盘及元件脚完全浸润
    10.     PCB设计不合理;造成元器件在PCB上的排布不合理,影响了部分元器件的上锡

    十一、FLUX发泡不好

    1、     FLUX的选型不对
    2、     发泡管孔过大(一般来讲免洗FLUX的发泡管管孔较小,树脂FLUX的发泡管孔较大)
    3、     发泡槽的发泡区域过大
    4、     气泵气压太低
    5、 发泡管有管孔漏气或堵塞气孔的状况,造成发泡不均匀
    6、     稀释剂添加过多

    十二、发泡太多

    1、     气压太高
    2、     发泡区域太小
    3、     助焊槽中FLUX添加过多
    4、     未及时添加稀释剂,造成FLUX浓度过高

    十三、FLUX变色
    (有些无透明的FLUX中添加了少许感光型添加剂,此类添        加剂遇光后变色,但不影响FLUX的焊接效果及性能)

    十四、PCB阻焊膜脱落、剥离或起泡
    1、80%以上的原因是PCB制造过程中出的问题 A、清洗不干净       B、劣质阻焊膜 C、PCB板材与阻焊膜不匹配       D、钻孔中有脏东西进入阻焊膜       E、热风整平时过锡次数太多
    2、FLUX中的一些添加剂能够破坏阻焊膜
    3、锡液温度或预热温度过高
    4、焊接时次数过多
    5、手浸锡操作时,PCB在锡液表面停留时间过长

    十五、高频下电信号改变
    1、FLUX的绝缘电阻低,绝缘性不好
    2、残留不均匀,绝缘电阻分布不均匀,在电路上能够形成电容或电阻。
    3、FLUX的水萃取率不合格
    4、以上问题用于清洗工艺时可能不会发生(或通过清洗可解决此状况)

网友:
    this is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 sharing !!!  excellent !!!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