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供电电源来自电池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2022-02-21):
怎样检测供电电源来自电池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
用电池驱动一个DC24V继电器,利用触点完成切换

网友:
建立一个分压回路后小信号驱动POMs拖动后续控制转切换。

网友:
最笨的方法就是各串一个电流检测电阻,这样是谁供电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