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相关问题

楼主(2022-02-21):
ad9 安装完成后 建立pcd工程 后总显示No document is currently open in Client 是什么原因?

网友:
保存一下再试试,还有你安装的路径有没有问题呢,我安装好多软件的安装路径和文件保存路径都一点都不带有中文路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希望能顺利解决

网友:
我一直用的就是AD13   它对小本屏幕进行了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