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流焊工艺的影响有哪些?

楼主(2022-02-21):
再流焊工艺的影响有哪些?

网友:
冷焊通常是再流焊温度偏低或再流区的时间不足.

网友:
锡珠预热区温度爬升速度过快

网友:
连锡电路板或元器件受潮,含水分过多易引起锡爆产生连锡.

网友:
裂纹一般是降温区温度下降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