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不同页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2-02-21):
请问orcad中不同页的连接只能用off-page 连接器吗?

网友:
    off-page 就是干这个事情的,还能显示页码,为什么要搞别的

网友:
    用port试试

网友:
    能用port连接

网友:
    port是用在hierarchical结构中不同hierarchical间的连接,可以分布在同一hierarchical中不同page中
off-page是用在同一hierarchical中不同page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