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输入,要对不同电池充电

楼主(2022-02-21):
如果只有一个电源输入, 但要对不同GND的电池充电(后面的电路要求) 需要怎么设计呀?

网友:
不同的GND是完全不连吗

网友:
后面加不同的充电IC就好了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用隔离电源加充电IC比较可靠

网友:
为什么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