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workbench中瞬态动力学 刚体动力学 显示动力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21):
ansys workbench中瞬态动力学 刚体动力学 显示动力学有什么区别

网友:
Ansys workbench里有稳态分析模块和瞬态分析模块。 瞬态分析可以分析准静态问题,也可以分析动力学问题。
瞬态动力学用的是隐式求法,
显式动力学用的是显式求法(不组装矩阵)
动力学仿真,如ADAMS,用的是拉格朗日方程法。

网友:
瞬态就是一瞬间的受力,而你说的大概是模态,就是平时的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