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语言的本质是什么?

楼主(2022-02-21):
嵌入式C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和C语言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嵌入式C语言和C语言是完全一样的,写代码上完全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嵌入式的C语言是跑在嵌入式的开发板上的,CPU和我们电脑不一样,所以编译器也是不一样的,生成的可执行程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语法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可能涉及到具体的芯片,如51单片机或ARM等,更多的利用硬件相关的寄存器和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