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旗下所有软件介绍

楼主(2022-02-21):
只知道COMPOSER 是用来画schematic的
Virtuoso是用来画layout的。
那transient simulation,DC simulation, LVS, DRC 又是用的什么软件呢?
还有SPICE 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新推出的system capture比orcad capture cis更多元化了,试了一下,蛮不错,很多实用功能

网友:
SPICE是一个仿真的软件,用来电路方针。DRC的意思是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不是什么软件,和word里面的你输入了一些错字,word会自动在那些错字上面显示一个红色的标记一样。transient simulation是传输延迟,一个仿真方面的术语。DC 。。也是,差不多这样。schematic是原理图,layout是布局布线,这两个是进行电路板设计的两个步促,先第一个,后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