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前端设备是什么?

楼主(2022-02-22):
射频前端设备是什么?能不能给详细解说下

网友:
射频前端是指在通讯系统中,天线和中频(或基带)电路之间的部分。在这一段里信号以射频形式传输。对于无线接收机来说,射频前端通常包括:放大器,滤波器,变频器以及一些射频连接和匹配电路。

网友:
靠近天线部分的设备是射频前端设备。
射频前端包括发射通路和接收通路。
发射通路的器件不多,功率放大、滤波之类的。

网友:
接收通路的器件比较多一点,包括低噪声放大器(LNA)、滤波器等器件,包括增益、灵敏度、射频接收带宽等指标,要根据产品特点进行设计,目的是保证有用的射频信号能完整不失真地从空间拾取出来并输送给后级的变频、中频放大等电路。

网友: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