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如何显示材料属性

楼主(2022-02-22):
ansys如何显示材料属性,基本方法有哪些?

网友:
在前处理器里点meshing>meshtool,在弹出的窗口中最上面有一个下拉菜单,其中有Global、Volumes、Areas等,选与你导入ANSYS中的特征相对应的选项

网友:
不知道你要图形方式还是文本方式。
如果是查询,你可以在顶部菜单的list里面查看PROPERTY这些。
还可以在前处理器里的材料模型里面查看。

网友:
可以用顶部菜单的SELECT ENTITIES按属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