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完整设计流程

楼主(2022-02-22):
1、设计输入
1)设计的行为或结构描述。
2)典型文本输入工具有UltraEdit-32和Editplus.exe.。
3)典型图形化输入工具-mentor的Renoir。
4)我认为UltraEdit-32最佳。
2、代码调试
1)对设计输入的文件做代码调试,语法检查。
2)典型工具为Debussy。
3、前仿真
1)功能仿真
2)验证逻辑模型(没有使用时间延迟)。
3)典型工具有Mentor公司的ModelSim、Synopsys公司的VCS和VSS、Aldec公司的Active、 Cadense公司的 NC。
4)我认为做功能仿真Synopsys公司的VCS和VSS速度最快,并且调试器最好用,Mentor公司的ModelSim对于读写文件速度最快,波形窗口比较好用。
4、综合
1)把设计翻译成原始的目标工艺
2)最优化
3)合适的面积要求和性能要求
4)典型工具有Mentor公司的LeonardoSpectrum、Synopsys公司的DC、Synplicity公司的 Synplify。
5)推荐初学者使用Mentor公司的LeonardoSpectrum,由于它在只作简单约束综合后的速度和面积最优,如果你对综合工具比较了解,可以使用Synplicity公司的Synplify。
5、布局和布线
1)映射设计到目标工艺里指定位置
2)指定的布线资源应被使用
3)由于PLD市场目前只剩下Altera,Xilinx,Lattice,Actel,QuickLogic,Atmel六家公司,其中前5家为专业PLD公司,并且前3家几乎占有了90%的市场份额,而我们一般使用A ltera,Xilinx公司的PLD居多,所以典型布局和布线的工具为Altera公司的Quartus II和 Maxplus II、Xilinx公司的ISE和Foudation。
4)Maxplus II和Foudation分别为Altera公司和Xilinx公司的第一代产品,所以布局布线一般使用Quartus II和ISE。
6、后仿真
1)时序仿真
2)验证设计一旦编程或配置将能在目标工艺里工作(使用时间延迟)。
3)所用工具同前仿真所用软件。
7、时序分析
1)一般借助布局布线工具自带的时序分析工具,也可以使用Synopsys公司的 PrimeTime软 件 和Mentor Graphics公司的Tau timing analysis软件。
8、验证合乎性能规范
1)验证合乎性能规范,如果不满足,回到第一步。
9、版图设计
1)验证版版图设计。
2)在板编程和测试器件

网友:
步骤很完整,很实用

网友:
FPGA是一种特殊的集成电路,这意味着它首先是一种集成电路。现在的集成电路绝大多数都是晶体管集成电路,大家日常接触最多的是CMOS晶体管集成电路。

网友:
讲解详细完整细致

网友:
    this is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