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求助

楼主(2022-02-22):
    刚学定时器和串口,项目要求是 按下key1之后led灯亮5s后熄灭(定时器定时),然后串口接收到6的时候led灯全部亮,然后按下key2之后让前面亮起来的led灯熄灭,并且向串口发送 “Hello World!”。  这三部分每一部分单独拿出来当作一个小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三部分合起来写成一个程序就出现问题了。

        我写的这个程序运行之后,第一部分按下key1之后led灯亮五秒钟熄灭没任何问题; 第二部分串口接收到6的时候led灯也可以全亮,但是亮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动熄灭,按照要求应该是不让他熄灭的;第三部分是按下key2之后第二部分亮起来的led灯可以正常熄灭,但是不会向串口发送“Hello World!”。
         请帮我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stdio.h>
    • sbit key1=P3^0;
    • sbit key2=P3^1;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zms延时
    • {
    •         unsigned char i, j;
    •         while(z>0)
    •         {
    •                 _nop_();
    •                 i = 2;
    •                 j = 199;
    •                 do
    •                 {
    •                         while (--j);
    •                 } while (--i);
    •                 z--;
    •         }
    • }
    • void timer0Init()  //50ms
    • {
    •         TR0=1;
    •         TMOD|=0X01;
    •         TH0=(65535-46082)/256;
    •         TL0=(65535-46082)%256;
    • }
    • void UARTInit()
    • {
    •         EA=1;
    •         ES=1;
    •         REN=1;
    •         SM0=0; SM1=1;
    •         TR1=1;//打开定时器1
    •         TMOD|=0X20;
    •         TH1=0XFD;
    •         TL1=0XFD;
    • }
    • void main()
    • {
    •         unsigned char msec;
    •         while(1)
    •         {
    •                 UARTInit();
    •                 if(key1==0)
    •                 {
    •                         delay(20); //消抖
    •                         if(key1==0)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                         P1=0x00;
    •                         timer0Init();
    •                 }
    •                 if(TF0==1)
    •                 {
    •                         TF0=0;
    •                         msec++;
    •                         TH0=(65535-46082)/256;
    •                         TL0=(65535-46082)%256;
    •                         if(msec==100)
    •                         {
    •                                 P1=0XFF;
    •                                 TR0=0;
    •                         }
    •                 }
    •                 if(key2==0)
    •                 {
    •                         delay(20);
    •                         if(key2==0)
    •                                 while(!key2) ;
    •                         P1=0xff;
    •                         TI=1;
    •                         printf("Hello World!\n");
    •                         while(!TI) ;
    •                         TI=0;
    •                 }
    •         }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
    •         unsigned char temp;
    •         if(RI)
    •         {
    •                 RI=0;
    •                 temp=SBUF;
    •                 if(temp==6)
    •                         P1=0x00;
    •         }
    •         if(TI)
    •                 TI=0;
    • }
    •

网友:
    UARTInit(); 要放在循环外面

网友:
    不要while(!key2);这样单片机不干活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