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GPIO可以检测有没有音频信号输入嘛?

楼主(2022-02-22):
普通GPIO可以检测有没有音频信号输入嘛?

网友:
    单纯检测音频信号的话应该是检测不了

网友:
    加个三极管放大

网友:
    用运放搭个比较器,然后运放输出到io口就可以

网友:
    用三极管搭建一个共集电极电路,选择锗管。方案便宜

网友:
    可以,但没必要。光检测有没有,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