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BGA芯片怎么吹,芯片的锡球都不熔化? 是温度不够吗?

楼主(2022-02-22):
为什么我的BGA芯片怎么吹,芯片的锡球都不熔化? 是温度不够吗?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肯定是温度不够,风速太高。

网友:
    调温360度15秒,时间可以了,另有的贴片是下面有元件固定胶,所以就难点,要吹30秒后,用夹子推动拿下。

网友:
    温度要调到400度,风速2-3档,时间3分钟。

网友:
    用热风枪,不然很难吹的,温度要够,吹的要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