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计放大器芯片如何选型?

楼主(2022-02-22):
    有没有做过相关项目的朋友,请问放大器的芯片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希望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
    OP,不是做得很精准的话,自组多级应该也可以,想省事,精准用OP.

网友:
    放大器一般没有啥可选的,主要看你的电路需求,轨对轨的可能好一点,输出能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