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原理图画好后怎么生成PCB?

楼主(2022-02-22):
DXP原理图画好后怎么生成PCB?

网友:
应该叫做从原理图倒入PCB,原理图中的电气连接、封装没有问题,就可以更新到同一工程下的PCB中

网友:
首先保证原理图正确。将原理图和新建pcb板要放在一个项目里,并保存项目,重原理图界面点击“设计”再选择第一项,后会有个窗口,点击“执行变化”就OK了

网友:
将原理图与pcb图放到一个工程项目里,然后点设计--update pcb document-执行更改就可以了.

网友:
编辑好元件属性,封装芯片,然后点工程,显示差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