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spice模拟一个随机信号,让信号在规定的振幅和频率区间内随机输出

楼主(2022-02-22):
我是做一个电路,把轮胎的振动能量转化成电能。之前我把轮胎的振动做成了简单的三角函数信号输入。但是我想把输入信号再改的真实一些。如果使用matlab做一个信号源,如何导入到Pspice中呢?

网友:
你这个貌似实现不了

网友:
    Pspice最多能做个电路噪声分析、温度漂移分析什么的,至于产生随机信号,我建议你用Matlab做,Matlab里有很多种随机函数和噪声函数,如白噪声和有色噪声什么的也可以,其参数都可以自己设定,做个随机输出的信号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