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一个什么电源IC?

楼主(2022-02-22):
买了一个公牛GN-U303H,一直放在车上准备出门旅游时使用方便,结果前几天出去玩,发现3个USB接口都无法给手机充电了,怀疑是电源管理IC出问题了,但是拆开后发现IC打磨过无法查看型号,只好请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IC附近有轻触开关和LED,基本确定是一块单片机。

网友:
芯片一般不容易坏,可能是启动电阻坏了 开路了,看不到反面 具体哪个不知道 ,300V大电容和这个芯片连接的 一般两个串联的大约500K左右体积比其它电阻大一号的,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