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软件可编程是指什么?

楼主(2022-02-22):
FPGA的软件可编程是指什么?

网友:
    是不是利用软件语言描绘实现你所想要的电路功能,有时候利用软件编程可以不考虑具体的繁琐内部器件,只要保证逻辑关系和时序正确即可。目前对fpga芯片编程可以使用VHDL或Verilog HDL语言,这两种语言各有特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学习。另外,如果你是用的是altera公司的芯片还可以使用nios软件,该款软件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C语言的

网友:
    fpga的基本单元构成就是一个查找表,加一个寄存器。以altera公司的cyclone 系列的一个le为例,一个le包含一个4输入的查找表,同时加上一个寄存器。也可以说是fpga是基于sram结构的,对fpga的逻辑编程,相当一部分就是对sram编程。

网友:
    FPGA的内部有一些现存的资源如LUT RAM PLL REG PI等
 可编程指的是您可以把这些资源像搭积木一样按照您的意愿连接起来。
    形成你最终想要的逻辑功能。
    这个指的就是可编程。
    当然具体的描述是用HDL语言来描述这些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