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添加mark点?

楼主(2022-02-22):
请问:

pads layout中如何添加mark点?谢谢!

我在其他网站看到是这样做的:
1.添加一个直径为1mm的圆形焊盘
2.在该焊盘上画个圆形的copper pour cut out
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正确?

各位有没有mark点的制作规范,可以拿出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
在“分类”中选择“提问”,就不用顶了,直接出现在顶部

网友:
就是加个焊盘啦,一般是在PCB的对角线上加2个,也可以4个脚都加。直径一般为1.06MM,孔为0,最好再加4个2MM的圆孔,方便厂家作为悬挂孔

网友:
你说的方法是对的,更好的方式是:新建Mark点的封装,原理图中添加 Mark点,导入到PCB,然后按照你的需要摆放Mark点

网友:
    直接做成元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