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芯片研发都必须根据ARM架构?为什么?

楼主(2022-02-22):
是不是芯片研发都必须根据ARM架构?为什么?

网友:
不必须是 ARM,创造其它架构也行。ARM 最大优势是生态链,有系统有编译器有厂家支持,其次性能、能耗等方面也非常优秀。重新做一个新架构,除了要考虑生态链和性能外,还要绕开一堆专利,最最最重要的还是时间和成本。开发新操作系统也类似,没有生态链,难道你要买一款只能打电话的手机!

网友:
芯片架构很多,比如龙芯的mips,以及现在大热的risc-v架构,但是arm价格的优势是生态完整,很多架构开发出来会无软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