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模拟电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2-22):
设计模拟电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为了获得具有良好稳定性的反馈电路,通常要求在反馈环外面使用一个小电阻或扼流圈给容性负载提供一个缓冲。

网友:
积分反馈电路通常需要一个小电阻与每个大于 10pF 的积分电容串联。

网友:
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线性电路,所有连接必须使用被动滤波器或其他抑制方法进行保护。

网友:
使用 EMC 滤波器,并且与 IC 相关的滤波器都应该和本地的 0V 参考平面连接。

网友:
避免使用高阻抗的输入或输出,它们对于电场是非常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