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pads9.3 提示licensing note,能打开,但是是demo模式。如何解决呀?

楼主(2022-02-22):
安装了pads9.3 提示licensing note,能打开,但是是demo模式。如何解决呀?

网友:
右击桌面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N)—>系统变量—>找到系统环境变量—>新建一个变量,名称为名称MGLS_LICENSE_FILE,变量值为:安装路径\LICENSE.TXT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还在解决办法啊,哈哈

网友:
重新运行破解文件 MentorKG.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