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pcb怎么删除多层板的其中一层走线?

楼主(2022-02-22):
    altiumDesignerpcb怎么删除多层板的其中一层走线?

网友:
    选中该层中的一条线,右键查找相似对象,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把layer这最后一个any改为same,点确定,再按delete就好了

网友:
    点到一层走线,查到相似对象

网友:
    选中要删除的层,用快捷键 shift + S 变成单层,然后框选 删除即可